基地论坛的搜索功能太差了,望版主改进下

楼主(2011-06-27):
   早些时候就隐隐约约发现基地论坛内的搜索功能不是太好,当时只是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太经常上论坛,不太熟悉里面的功能,可是最近确切发现应该是论坛内的搜索功能差,不是别的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吧。

   你在论坛内输入“945PLN ”这个关键词吧,(或者是945pln)大概可以搜索出四页的内容吧,可是本人发的帖子,相应的链接是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6111-1-1.html,这个帖子的主题是“双敏UP945PLN 的板子 上CPU复位灯一直闪”,为什么这个帖子就不能搜索出来呢?

      如有同感的同行,请发帖支持。如我错了,也请指出我的错误……

网友(点评):
很想改,但没权利改。这个搜索功能是第三方DZ提供的。

网友(点评):
楼主你可以少打关键词,这样可以搜到更多。

网友:
我搜了下,可以搜到你的帖子啊.怎么回事?是和网络有关系 吗?

网友:
SOSO是收录你的帖子后,才会在搜索中出现。。。

如果是论坛搜索,是直接在数据库中搜索的。这样不需要网络引擎SOSO的收录

另外,
我搜了下,可以搜到你的帖子啊.怎么回事?是和网络有关系 吗?

你是用的啥关键词??我这搜索不到。。

网友:
你用错搜索了吧你是在网页里搜的吧要在论坛里搜

网友:
正确使用搜索的方法(根据你要找的内容类型选择搜索区域):

网友A:
确实要输入UP945PLN才能找到。输入945PLN是搜不到的。

网友B:
那是我错误理解了楼主的意思。

UP945PLN这个词可分成:UP,945,PLN,然后是几个叠加。

这个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DZ的云计算平台分词缓冲时间),从搜索引擎的分词技术来说的话用945最保险,能全部搜索到。如果还有问题,将反映给DZ官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输入UP945PLN才能找到。输入945PLN是搜不到的。

SOSO 用的是腾讯的〉?

网友(点评):
SOSO/以及我们网站用的DZ都是腾迅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错误理解了楼主的意思。

UP945PLN这个词可分成:UP,945,PLN,然后是几个叠加。

分开也不行
非得输入UP945PLN才能搜到他发的那文章
输入UP,945,PLN不行 输入945PLN也不行。输入UP945也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DZ的云计算平台分词缓冲时间),分词需要时间

网友:
再迟几天我把发现的基地论坛的搜索功能的却点全部写清楚,到时大家再讨论下,感谢大家对本人帖子的支持,也真心希望基地能越办越好!

网友(点评):
不是我们的搜索功能,是第三方免费服务。目前还没能力自己提供搜索功能。

网友:
是有点问题··
比较有时候查芯片··
  第一次不行··第2次就可以了·
我的神啊·

网友(点评):
能描述的更详细点吗?两次的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还有经常遇到在主页面的搜索搜不出来内容,等跳转到搜索的页面再搜又搜出来了。

网友:
有时搜芯片型号得加全,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要有百度那样自能就好了

网友B:
DZ X2 官方的搜索平台和soso的计算平台目前处于“灰度”计算期。相信正常运行后,将彻底解决“全文”搜索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Z X2 官方的搜索平台和soso的计算平台目前处于“灰度”计算期。相信正常运行后,将彻底解决“全文”搜索问 ...

期特迅维网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