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7711u8这个东西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1-06-27):
    主板是铭瑄N61PE,主板刚开始是无待机3.3桥边上的1117A发烫,换了一个后待机3。3有了,但还是发烫,而且待机灯还一直闪,无意中摸到up7711u8也是发烫的厉害,但找不到该元件的资料,也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有哪位高手知道的麻烦分享一下,如果有代换的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个5v转3.3的

网友:
这个图给楼主参考 希望有帮助

网友(点评):
看这个图,W83310这些都可以代换了.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用W83310G来代换吗

网友:
应该可以用83310代的,关键看它是什么作用,是待机时桥的另一路供电吗。看一下4脚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如果正常,那可能桥坏了。

网友:
117发烫你   量量桥 排除下桥挂了没

网友:
up7711u8脚位电压  1、2.8--3.0跳   2、地  3、0.95--1.0跳  4、1.50--1.68跳    5.6.7.8都是5V
高手看下电压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