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因雷击,触发一下后掉电.

楼主(2011-06-27):
首先测量电源插座不短路,
触发时,指示灯能亮一下,然后就掉电,测量附近的场管也不短路,看电源IC,好难搞哦,真不知如何下手了.

网友:
电流多少呀 ,,说具体点

网友:
找找网卡那一块(或直接取下网卡看怎样)。这个东西雷劈坏的几率大的很...

网友:
说得很不具体没办法帮助你。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遭雷的话  应该首先检查网卡部分

网友:
先看有无短路
  再拆网卡
     还不行就换个EC试一试

网友:
雷击多半网卡坏,能触发EC可能是好的,量量各个电源的电压是否欠缺

网友:
你先看看看看网卡和防雷芯片有没有问题然后看EC再看看公共点和3V5V阻值多少。

网友:
先查网卡   南桥 EC什么的!

网友:
我的也是遭雷击,网卡,南桥,EC均换了,开机,电流上到1.6左右掉电,插不插内存都是掉电,PL11电感,不知道是给哪里供电的,阻值20多,断开PJ7阻值正常,通电测瞬间电压0.06V而已。这个东东是哪里的啊  高手指导下^_^

网友:
把网卡拆了看下。还有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搞网卡拆下来。再说。。一般情况下雷击机的步骤的是拆网卡,EC ,南桥。北桥打坏的可能性不大。拆到哪里正常了。就换哪里啦。不过只能做为参考。这方法基本上都可以搞定雷击。

网友:
雷击 问题多多。

网友:
测量一下3v电感组织,和南桥组织,雷击的,维修方法只有先拆网卡,ec ,南桥

网友:
网卡 南桥  都有可能已经坏了

网友:
重点是网卡,还有南桥

网友:
掉电后能触发是缺电,不能触发是短路,好像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有待机没,把网卡拆下瞅瞅,网卡最容易招雷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