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检测卡,飞线......能跑码

楼主(2011-06-27):
我的检测卡,,,只有插在很老机器上才能跑码,就是大的PCI结口,,像新机器从来没有跑过,,以前听别人说过,,,好像要飞线什么的,,,,不知道要怎么飞
这个究竟要怎么飞才能跑码,,,要看
吗??
飞线
新机

网友:
用示波器吧看吧

网友:
没有示波器,,,那东西那么贵,,买不起啊

网友:
新板你得有PCI-E口才行。飞线不同的品牌也不一样的。

网友:
诊断卡说明书上有说的。网上也能下载到

网友:
接LPC总线呀,

网友:
都找到AD线了 还用得着检测卡吗!

网友:
就几根线,板上有一个DEDUG那里接啊,根据诊断卡上面接啊

网友:
你NB每台去焊一下

网友:
就那几个脚 翻图纸就能找到 然后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