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 V-X能正常自检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1-06-27):
ASUS K8 V-X  能正常自检出现亮机码,显示器点不亮 ,复位电压5V,显卡供电电压低只有0.6V,高手指教

网友:
显卡供电不知道你在哪测的。。估计你测的是地址线的上拉电压吧。。

你找一个显卡插槽的定义图。。。测试工作条件。。。

集显的就简单点。。测试色基线的阻值排除桥虚焊。。

网友:
最好找个显卡的插槽图纸。看一看吧。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供电导致的。关键是你测试的地方时不是显卡供电。要是是就查供电了

网友:
有没有集成显卡啊 ?? 看看亮不

网友:
谢谢你们的指导,华硕的这块主板是独显的,我测的是VDDQ只有0.6V显卡插槽处其它电压正常,而PCI插槽处的复位电压高是5V查了线路,不知道怎么处理,曾怀疑是IT8202M的故障,手头没有合适的代换件,也就没有处理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呀。应该是1.2v和1.8v量显卡上的大电感

网友:
你的电压都不正常

网友:
VDDQ应该是1.2吧。。。。。PCI的复位电压应该是3.3.。。。。。

网友:
显卡供电不稳一般是电压过低造成,查供电及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