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做不好引起不开机之怪现象,那位大侠解释一下

楼主(2011-06-27):
海尔T68机子,开机花屏,一看就知道显卡故障,加焊OK,但是感觉过不了这夏天,所以就拆了重植株,做好后,插电,有待机,按开关机,电流上升过了内存,就是不过显卡,然后重加焊,还是不过。换了在重做,怪现象开始出现,开机电流还是不内存,把电源拔了,在插上,有待机但是按开关机键没任何反应。放一段时间还是不行,然后在BGA焊台上加焊一下,插电开机又可以了,但是拔了电,再插一次,开机还是不行。然后去测试开关机上的电压正常,I/O上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我直接把显卡取下来,插上电,按开关机键也没反应,在把桥做上去第一次开机就有反应了,我就郁闷了,以前学的理论关于不开机的,只有I/O和南桥和开关机键部分,什么时候与显卡有关系了呀,难道是把板子做坏了吗,但是我做桥都很小心,基本上现在没掉点,变形也很少。想想难道是显卡坏了吗?但是我测试其他的显卡也一样,我就郁闷了。不管是加焊还是重做,第一次开机都正常,但是拔了电源,第二次就不行了,脑袋都想痛了,就直接放到了一边,我怕显卡挂了就定了个升级版得来,放了大约3天,拿上来在插电点一下,既然又可以了,气死了我,我就多放点焊膏在加焊一下,既然好了不会出现那问题了。
     这笔记本就这样好了,但是问题却搞不明白,显卡做不好关开关机什么事呀。

      今天又接到一台联想14002,故障,开机不显,一看就知道是显卡故障,拆机,加焊显卡,裸机测试,OK点亮显示了。然后拆下,给芯片上的焊油用洗板水出去,在给芯片加导热硅胶,然后把机子装好,插上电,有待机,但是按开关机键,没一点反应,我晕倒,然后再重新把机子拆了,插电还是没反应,把独立显卡小板去掉,还是没反应,用表笔测试,有待机的3.3V和5V,又测了一下开关机键上面有电压17V,按一下开关机键,电压拉低之后再升高就只有3.3V了,在测I/O。供电时钟都正常,我郁闷了,难道又是显卡问题引起不开机吗?希望高手解释一下。

下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
这种很难讲,瞬时的,有时电源反映不过来

网友:
联想的不装显卡版也不能走马,那就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没遇见过,多半没做好

网友:
做BGA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认为很小心了 但就是不亮

网友:
修本有时候就是很没道理。这个你还是再研究下显卡吧

网友:
这样的现象不好解释啊

网友:
T68的,显卡焊短路了吧

网友:
呵呵  显卡取下还不开机,别的地方还有问题吧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T42的没待机,偶尔有待机,开机掉电的,就是显卡的问题导致的。自己都郁闷了半天

网友:
太难解决这现象了

网友:
有2次,我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
第一次是一台ACER5580,卡机不显示,典型的显卡问题,我加焊了一下显卡,然后不触发了,待机电流也正常,最后发现是开机按钮坏了。。。。
第二次是一台清华同方,开机花屏,重新植球以后,不触发了,最后发现是按键条排线断了,虽然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的确测不通了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我修过这个问题   也是做了显卡不开机了  是板子保护线路的问题  就是三极管坏还是mos坏我忘记了 明天看看记录给你说说,看看是不是也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把那里做虚汗了吧!前几天我也碰到一台惠普516的机器,按着显卡的时候还点亮过,因为是打红胶的,不能加焊,所以就去下来重做,做上后就点不亮了,换了个显卡也一样,电流能跑到1.9--2A左右就是不亮,郁闷死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刚刚又做了一台HP的机子,也是显卡问题,做好裸机点亮,装好机后,后的时候按开机键就是不启动。拍拍他,既然有可以了。
那海尔T68这台客户今天又拿来了,插电开机没反应,拍拍放在一边,等会既然又可以了, 联想这台,显卡我今天取下来没除除底座,掉了几个点,这下郁闷到家了。

网友:
拍拍就可以了,又说明了什么呢,那个部分虚焊了吗? 以前我做桥没出现这现象,现在做了3台机子,连续出现这现象了。难道焊接机有问题了吗?

网友:
很少碰到这样的问题~~奇怪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09291
在这一篇里面找到了点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