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0维修,老郁闷了,2个北桥一个南桥了

楼主(2011-06-27):
接到HP530,加电直接到0.45,然后不动了。测量各个供电都有,CPURST也正常。没有示波器,只简单的测了几个信号,能考虑到的都正常。只能照经验来了。三把斧,先刷了个BIOS,依旧。然后换了个北桥,原来是945GME的,换成了945GM,又换了南桥。 但是故障依旧。正好照到一块一样的料板,于是又把945GME北桥换上,亮机了。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后,在BIOS下正常。只要读硬盘就会掉电!BIOS下电流大概在0.9左右。开始读硬盘后电流一下子升到1.8,然后慢慢上升,就跟CPU没上散热片似的。然后几秒钟就掉电了。进硬盘上的DOS工具箱也会掉

咋回事呢,是南桥的问题吗,为什么电流会上到那么高,或者CPU或CPU供电方面的原因?

已经解决。上班后看了一下,CPU风扇跟CPU接触不好,加了点硅脂,好了

网友:
南桥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首先应该想到温度的    都是后话  呵呵

网友:
晕啊,绕这么大一个弯子……

网友:
温度 和接触的问题 楼主搞了一大圈啊

网友:
修机不细心,真是冤啊。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的

网友:
走了弯路了呀

网友:
自己搞自己。

网友:
装机的时候没有装好啊    这也是宝贵的经历    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