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故障主板,只想请问各位大虾,神啊,饼哥,出来发句话吧

楼主(2011-06-27):
从基地回来,自己一个人独立修板子,第一块板子,故障是这样的, 拿到一块478的主板,INTEL芯片组的,按照饼哥教的,一步一步的来首先观察板子,没有明显损坏,测量对地短路,没有短路,插上诊断卡,假负载,上电,3.3VSB有的,触发,复位正常,诊断卡首先跑C1,,,过了,测试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都正常的

到FF就停下了,就没有思

网友(点评):
楼主,我想应该饼哥上课你在睡觉吧,这样的问题你还发贴。478的板子很好修的啦,我修478的板子可以达到95%的成功率。像你这样的问题,先换条内存试下看看,不行的话刷下内存槽。从易到难,慢慢来,静下心来好好想下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刷一下内存槽!

网友:
请说一下你的跑码顺序啊

网友:
请说下你的跑马时序 有的主板跑马到FF或00就表示主板自检完成了

网友:
晕。跑马那么快,,,,,我只看见C1,然后就FF了

网友(点评):
这种跑码是不正常的,应与内存有关,看看内存的其他电压正常与否。

网友:
内存的数据交换地址线···查查赛····· 刷个BIOS看看赛··

网友:
要是接显示器,怕会亮了吧。
诊断卡数码管的最后一位,表示什么?知道的请说下,谢了。

网友:
应该是亮了
很多主板点亮后码显FF

网友:
仔细看看有木有断线。

网友:
没有亮啊,,,我接显示器了的,诊断卡SPEAKER也是接上主板的,如果过了的话,会滴的一声的,

网友:
内存的事情

网友:
不要太相信诊断卡  浓个显示器试试             查内存 刷BIOS  压桥

网友:
跑FF证明已经跑完码了,应该亮机了!!

网友:
你看下CPU座是针座还是bga座是BGA的话压下风扇看。

网友:
478的bga座容易虚焊

网友:
换个诊断卡看看,换个内存试下,换个cpu试下,不行在刷BIOS,再不行就只有打内存阻止查线路了

网友:
老兄还是用示波器吧

网友:
有示波器吗?

网友:
可以刷BOIS试试,不行了再硬件,一步一步的来。最 后把修好的过程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