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都来指点一下,郁闷之极的ACER 4736ZG,B+电压起不来

楼主(2011-06-27):
        修了一天的ACER 4736ZG,来的时候是无待机电流,看了看,觉得应该是B+短路,电压只有4.7V左右,电源指示灯不亮,明显的点火不成功的故障,
        用烧鸡大法,断路法,替换法(除了桥以外),怎么都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强行将Q10的D极飞线倒PJ11上面,电源指示灯可以亮了,电流上到0.23不动了,查看VR_ON有3.3V的电压。
       而且这个图纸,跟以前的点火回路好像不大一样,没见到有ACIN,PACIN,ACOFF等信号,名称改的完全晕头了。唯一就是一个RTCVREF可以正常测量到是3.3V。LM393输出端的电压正常、
       各位有什么好的看法,这机器我在网上找,也没见几个人修好的经验,晕了一天了

网友:
你应该把图栽一块下来,看看今天正好修了一个F41B+电压低的,后来是因为两个电阻坏了,现在起来了。下栽图要十分的。

网友:
看IO这个信号FSTCHG ,PQ18才导通  才得到CHGEN#芯片开启  然后芯片在PQ9中间取PVCC适配器电,ACDET这个信号两电阻分压的到电压给芯片  ACDRV还有这个  OVPSET  OVPSET   VREF  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是芯片控制的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一台ACER4720的板子,上电掉电,后来查到SATA硬盘口背面的一个10UF的钽电容击穿了,更换此电容后正常了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  我早两天就修到过这样类似的宏基问题型号忘记了 +B 只有4点多V 问题就是充电IC工作不正常

网友:
   目前情况是插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这一点我有点不理解,但是如果将PQ10的5678飞线到PJ11就会有待机电流0.07,而且电源指示灯也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BQ24751充电芯片控制保护隔离的
测点BQ24751的供电PVCC
适配器插入检测ACDET

BQ24751的供电正常,ACDET还没查,但是PQ10的5678脚位上有18.7V的电压,如果是驱动信号的问题,应该不会有电压过来的啊

网友:
还有更多的意见吗?

网友B:
楼主这两个图有区别吗 给个接图看一眼 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两个图有区别吗 给个接图看一眼 行吗?

都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哦 那下一呗

网友:
既然你直接飞线过去有待机,那就证明没有短路.可能是由于BQ芯片错误的动作,而进行了保护.检查那几个电阻情况.如果没有问题就换个芯片.至于上电0.24,那绝对是还有电压没出来.打每个电感上电压.或者后级电压没有打开.

网友:
建议楼主截图或发网盘地址,帮帮你还要下载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