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的主板,每次 要清CMOS可正常使用

楼主(2011-06-27):
重启或开机 不清跑F2,清后可正常使用,不知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不知有没有哪位兄弟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更新过最新的BIOS啊。。大哥。

网友:
没有,刷原来备份下来的也一样,机子突然就这样的.

网友:
bios更新试试。。。。

网友:
原来好好的,没必要更新吧?应该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芯片本身出了问题你换个芯片试试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底座松动了,说错了请指正

网友:
会不会有一些线路松动了?比如说内存?

网友:
拔电后,跳线那电压有2.9v,电池这边3.2V , BIOS芯片也换过,清COMS后,时间正常走,不归出厂值.遇到三块这样问题的主板了.都是技嘉的.

网友:
换个电池 试试

网友:
量下电池,看有电没?如果有电应该是电池座松动引起的

网友:
清BIOS后,备份下来。刷进BIOS就行了。应该是BIOS里某行被修改了

网友:
有换个CPU试一下吗...
昨天师傅有个AMD板也这样就是CPU坏

不知道你这个板是不是,试一下吧

网友:
问题不大,能用就用

网友:
我以前也是一块昂达的,也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清COMS是启动不了的.最后给人搞坏,好像说南桥坏了,我的是双BIOS的.

网友:
重新刷BIOS吧
估计是升级过BIOS
或者试试这个板子配别的配件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重刷是没有用的,你们都不仔细看吗?这种情况一般是RTC电路有问题,断电之后3V_BAT没有供过去,或者super IC挂了,从这两处试试看吧

网友:
我菜鸟,不过我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