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有波纹,红条怎么修

楼主(2011-06-27):
液晶显示器有波纹,红条怎么修??

网友:
波纹 红色? 有没有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波绞可能是有干扰,但有红条,可能就是屏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是呀,你要先点屏试试

网友:
条纹是干扰,屏线接触不良也会有色条,换屏线及通用板试试,不行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不是就是主控问题

网友:
先点一下屏 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满屏的录色,图标就象显卡没装驱动一样,后清理了屏线从新插好就好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屏线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手里刚还有一台这样的,应该属于红基色相关得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