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从光驱或硬盘启动

楼主(2011-06-27):
一块945GC主板,能正常检测到光驱或硬盘,但无法从光驱或硬盘启动,进入BIOS死机或花屏,是不是要刷BIOS,是一块杂牌全集成主板,CPU是集成上面的。

网友:
测试一下。。USB 的阻值。。

网友:
工控板吧。量下南桥设备先看看南桥有事没再刷BIOS

网友:
南桥没事,四个USB都正常

网友:
换内存试下吧,我试过内存不稳定进不了xp的,或者有时死机花屏,有时又文件丢失的。换内存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内存在其他机上使用正常,换内存一样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这样的故障,也是板载cpu的,我是换南桥解决故障的

网友:
换下南桥试试看

网友:
不能进BIOS。。。重点检测一下BIOS电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