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GHOST版系统惹的祸!惠普NX7000进系统后内屏花屏,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楼主(2011-06-27):
今天修一台HP NX7000的老机子ATI9000独立显卡,进系统后内屏多屏重叠显示花屏闪动,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进系统后提示系统没有装好,换显卡,换屏,换屏线后故障依旧,重GHOST系统故障依旧!
百思不得奇解,最后想到是不是GHOST版的驱动不对,当出现装驱动页面的时候我把显卡驱动那一项去掉了,奇迹果然发生了,装完系统进去XP没花了,连上网线直接到HP官网下了这个显卡的官方驱动后一切正常!
o(︶︿︶)o 唉,花屏虽然搞定了,但又没有声音,声卡是ADI芯片的,装了官方驱动后声卡显示感叹号,设备无法启动,郁闷!
估计又得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点评):
好多讲究啊!

网友:
···慢慢搞声卡吧·- -先好好找找声卡··老机器不可能GOST不上声卡吧·!

网友:
呵呵,我没说GHOST不上声卡哦,是你理解错了吧,我从 官网下的声卡驱动哦

网友:
老机器清一色光盘安装版

网友A:
你应该重新GHOST系统,然后声卡和显卡都不勾选,之后再下载官方的驱动

网友:
看来有必要明天来个清一色光盘安装版了

网友:
另外,现在系统是SP3的,很多老机器不支持SP3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重新GHOST系统,然后声卡和显卡都不勾选,之后再下载官方的驱动

呵呵,这个已经试过了,所有驱动我都没勾,全部去官网下的就是声卡感叹号

网友:
曾经有个05年的DELL机子原来用GHOST系统 好好的,一日突然声卡哑了,设备管理器有惊叹号,删除驱动重装官方驱动、重新GHOST系统使用官方驱动、换其它版本GHOST系统使用官方驱动  均无果,无奈用安装版系统重装,使用官方驱动,故障才解决了!

网友:
谢谢LZ分享 以后出现相同的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纯装一个系统,可以会有收获!

网友:
用慢装版安装,驱动安装步骤:芯片组,声卡,显卡,无线网卡,调制解调器。。。。

网友:
这可是好的经验要记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纯净系统才好

网友:
纯净带驱动的才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