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例故障

楼主(2011-06-28):
V星MS-7336时跑时不跑,不跑时全板电压不正常,先查内存供电

MS11控制内存供电,1脚5V左右,16脚14V(表没电不准)9脚1.1V,11脚0V,上下管控制极0V,11脚的PVCC是芯片本身产生给15脚升压。它的源头就是16脚的12V输入,先换芯片,换完后11脚有13V左右,15脚升到14V左右,9脚的参考也是1.1V正常,但还没有内存电压出来。条件基本正常了,难道芯片还有问题?换吧,再换个,依然是这样,条件正常不输出,可能芯片其它脚的元件有问题吧,不想查了,丢一边先,后来无意中想起那个1脚电压5V,因表没电不准,量出来应该有6点几伏的,再去量那个R210明显比标注的阻值大,换个上去终于把内存电压修出来了,后面电压全部正常。

华硕IPIBL-LA,是掉电,华硕好多板不跑码就过一段掉电,先看了下,后面AD线有刮伤的痕隙,把用烙铁拖一遍,再描了一眼,BIOS的跳线不见了,找了个装上,开机不跑,量电压全正常,上假负载量PG,VTTPG,CLK都正常了,RST不正常,顺便在板上找到了RST测试点,想上U看看有没有复位,就绪,用万用表点着这个测试点开机,NND,竟然跑起来了。以后再怎么开都可跑码亮,好板就这样的毛病,这个搞不懂。

网友(2016-03-09):
r210在这里应该是个限流保险电阻,内部阻值在0到1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