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仿真仪

楼主(2011-06-27):
问一下大家,修工控主机外围设备,包括扩展板,大家都用什么型号和牌子的仿真仪

网友:
怎么个仿真仪呢?是模拟测试用的吗?
听说过修挖机的有这东西,修纺织设备的有人自己搞过。
测试平台的搭建是工控设备维修中最难的,已经涉及到设计领域了。

网友(点评):
就是多功能的信号发生器,可以模拟产生电流,电压,频率信号,更好的还能模拟产生各种热电偶,热电阻的信号,测试控制仪表或者给工控机的各种板卡提供模拟信号,判断好坏

网友:
热电偶,热电阻很好模拟,便宜的就电位差计和电阻箱,贵的就过程校验仪,这些信号源不是问题。涉及频率、波形的模拟也能解决,可以买任意波形发生器。至于电流、电压,自己有高精度的万用表就可以了,也可采用过程校验仪。
工控维修模拟测试的难点是如何实现那些有时序要求设备的测试。

网友:
过程校验仪和仿真仪就基本一样,只要外围设备正常,连接正常,工控设备运行都都靠软件编程和实际运行软件调较。另外现场维修,一个工控设备输入和控制的分度号是多种多样,手持式过程校验仪就比较方便,一个仪表就能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