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飞利浦190e1

楼主(2011-06-27):
一飞利浦190e1液晶显示器,能显示,通电一下就黑,高压电筒照射,能淡淡的看到显示的图像。拆机后,该机是双灯高压一体板,很新的机,无电子元件变质。更稀奇的是,用通用高压板加液晶变压器通电液晶屏,能长时间显示,无任何异常。用该机的高压一体板、驱动板、控制板,外接灯管,能长时间点亮灯管。没理由啊,难道是屏的问题。有哪位仁兄知道情况,请指点一下小弟,谢了。

网友A:
灯管放在外面正常,把灯管放进去,就不行。你看下灯管接头处,重新做下绝缘处理。

网友:
后面的黄标贴,10年4月出场的机啊,飞利浦,也不见得有多好,我晕,一点理由都没有了

网友:
仁兄,你理解错误了,他的屏我都没拆掉,我是用通用高压板点他的屏啊,能点亮,没问题的,然后又用它的高压板点别的灯管,一样正常,那就不好判断了,要说他原来的屏的灯管有问题,那通用高压板,一样点不亮的,如果是他原装的高压一体板,有问题,那外接的灯管也一样不会亮的。您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放在外面正常,把灯管放进去,就不行。你看下灯管接头处,重新做下绝缘处理。

问题,是处在了液晶的背光,那是肯定的,但没理由这样啊

网友B:
用维修电源点屏灯管  看每条灯管电流是否一样。把屏壳要接地哦

网友:
引起变化的只是接入了屏电路 但屏电路是相对封闭的 只不过增加了0.8A左右5V的负载 有条件的话 你可以用另一张屏试一试该机两块板 如仍不正常 就是电源部份出了估障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的问题,通用高压对平衡检测不灵敏或者根本没有吧,而原装的高压板是有过流过压保护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C:
飞利浦19机器的通病,是厂家偷工减料所致,灯管的细线那头没加热缩管导致漏电。本人处理方法是加热缩管就OK了。如果灯管因漏电老化了,顺便就把灯管换了。如果不信,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19机器的通病,是厂家偷工减料所致,灯管的细线那头没加热缩管导致漏电。本人处理方法是加热缩管就OK ...

谢谢这位仁兄,我也是这样想的,分析来分析去,就是背光灯的问题,这个鸟显示,视频模块用了一大帖铁壳罩着,螺丝拧太紧,已经劈了2颗,都拆不开,我倒

网友:
用热缩管把两头重新绝缘一下

网友:
还那么麻烦 ,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接在原来位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维修电源点屏灯管  看每条灯管电流是否一样。把屏壳要接地哦

哥们,这是个垃圾的,偷工减料的飞利浦显示器,灯管架,是塑料的,灯管线烧破了高压帽烧糊了,灯管线接地了,高压板保护,灯管接头未用热缩管

网友:
哈哈哈 山寨屏呀 真高明 屏也能山寨 实在是高

网友:
一般是灯管对地漏电引起的负载不平衡导致的高压保护

网友:
绝缘下灯管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用通用的一套板点屏没事,后发现原板的高压部分有问题,于是弄好上屏测还是不行,难道屏也有事?觉得也没道理啊,于是用可变电流表测得知一灯管电流1V多,换后就OK了,才得知道通用的板保护太不灵敏了....所以以后修的时候最好一个个灯管测,少走弯路

网友:
屏灯管漏电保护了!我今天还碰到一个ACER -的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看看你的高压板的安装有没有问题。有什么地方搭到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