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1-06-28):
型号为HKC19 s988a的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打开外壳,检查主板是一体的,上面有电容鼓包了,管子也有问题,为了节省时间,直接换了个通用的板上去,把线路改下,装好,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了,可屏幕只看见背影,关机再开,只看见闪一下,就暗屏了,怎么会这样呢,主板高压条够一体的,全换了,程序错误也应该是白屏啊,怎么会暗屏呢??现在就灯管没换了,出了换灯管想不出其它哪里有故障,谁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你还是外接高压条  试灯管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你换的电源板带不起电压

网友:
灯管有没有一条条的试 ?有那条坏了吧?

网友:
都不准备一套点屏工具吗,拿一套好的高压驱动板去点屏,如果还是暗屏那就是灯管了啊.

网友:
用你改过的高压去接好的灯管试试可能点亮

网友:
没那工具,不过已经好了,还是主板电源线的问题,为了方便,我用它原来的电源线改的,结果VGA没输出信号,后来换个条新的改装上去,OK,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