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复ACER TM6292

楼主(2011-06-28):
  前天接一台朋友的acer 6292, 故障是白屏,外接正常。 心想这个容易,先换屏,还是白。再想换屏线,找了半天没找到。量吧,一根根都量过去,完好的。这就肯定是板子的问题了。
  找个图来看,显示器借口 CN2

1、3、7、9、13、15、19、21 分别是三组差分信号线和一组查分时钟,对地阻值都是500多,正常。当量到25和27脚时候,25正常,27脚INT_LVDS_EDIDDATA对地无穷大。再查这脚是直接进北桥的。如下图

看来北桥空焊了,加焊吧,上BGA烧烤一下。下来再量,还是无穷大。抱着侥幸的心理,再开机测,白屏依旧。拿下来重植球,
再测。还是一样。 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信号不知道是干嘛的,本人没有系统学习过,都是到处搜的资料自己琢磨。会不会这个信号本来就是没用呢? 先从其他地方找找问题看。拿着板看来看去,突然发现显示器接口附近电容有一点发霉,看起来可能是进过一点水的样子。换掉再测,白屏。。。到这时候几乎放弃了,只有告诉朋友改天再来拿。

今早过来,拿出板子又看,进水的电容旁边有个U2,是个电源IC

输出LCDVCC,万用表一量,果然这里没有输出。测输入脚3V正常,不管那么多了,飞线过去。正常亮机。其实这故障不难,可惜自己只知道LCD信号和时钟会影响显示,不知道LCD除了灯管供电之外还有另外一组供电,给修麻烦了,应该是给屏上电路供电的吧,猜测是这样,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啊。
电路图是基地里找到的,就不重复发了。

网友:
顺便问下,谁知到EDIDDATA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郁闷..那是给屏供电的IC

网友:
屏少3.3的电压会白屏。不知道???

EDIDATA 应该是主板读屏码片吧!

网友(点评):
没有屏供电,肯定会白屏的。不信你自己做实验。 edid有两个,检测屏的。

网友:
有EDIDDATA,还有EDIDCLK
一个时钟,一个数据。

网友:
屏供电都没有  肯定会白屏

网友:
可是为什么EDIDDATA阻值无穷大啊。

网友:
是不是到上屏上的码片,

网友:
EDIDDATA在主板上直接进北桥的。

网友:
EDIDDATA这条数据线无穷大也可以显示吗?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