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供电正常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6-28):
客户拿了一台X31机器来修说是不开机,接到机器后用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跳到0.3不动了用诊断卡测试没有时钟。于是就从时钟电路查起,测L5和L6电感有3.3V电压说明供电正常然后接着测试开启信号和控制信号28脚-CLK_ENABLE是时钟开启信号是从CPU管理芯片ADP3205发送过来的低电平开启 测34脚-PCI_STP和53脚-CPU_STP 高电平 -PCI_STP 和-CPU_STP 这两个信号是开启PCICLK和CPUCLK时钟,STP是关闭的意思前面加个-表示低电平 然后接着测时钟周围的电阻发现R909电阻掉了补上R909后机器能正常点亮了

网友:
楼主怎么就知道R909是掉了,不是空的(出厂就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