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

楼主(2011-06-28):
明基R45笔记本电脑无显示,但是屏幕是亮的,是哪里坏了,一个月前在别处修过,说换过什么集成块,外接显示器也无信号不亮

网友:
客户是这样说,我们只能做为参考,多试几个外接,再不行可能是显卡的事。不过也不一定的,因为2修机难修

网友:
和海尔T68的一样,先按通病显卡考虑吧。

网友A:
不是客户这样说,现在机子在我手上,我亲自操作,确实是这样情况

网友:
具体问题不太清楚,不能具体回答

网友:
要查,先考滤显卡

网友:
显卡好像是8400的吧    估计是显卡故障

网友:
听说这机器摘到显卡时不能上电,不然会很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客户这样说,现在机子在我手上,我亲自操作,确实是这样情况

请问现在怎么样,好没好?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被修过的,不是太好确定。只能先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客户这样说,现在机子在我手上,我亲自操作,确实是这样情况

外接也不行 就修显卡吧

网友:
修好了记得要回一下 分享一下 要厚道

网友:
找一个比较靠谱点的维修店修一下吧,估计也就加焊下显卡

网友:
显卡的哦,昨天还修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现在怎么样,好没好?

还没修好,

网友:
没有BGA设备啊

网友:
昨天也休了一台一样的故障 换显卡搞定的

网友:
做显卡后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