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880主板雷击不开机

楼主(2011-06-28):
网卡烫,拆掉诊断卡还是NO,测CPU电压0.98---1.0V,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笔误,是拆掉网卡吧,

网友:
呵呵,是笔误!弄了两天,还是没头绪,望高手指点!

网友:
很可能南桥被击穿了

网友:
我看也是。南桥坏的可能性挺大的。

网友:
南桥多数啊

网友(2011-08-22):
是单桥的板子,cpu没的温度。

网友:
网卡拆了还不行,就是桥坏嘎

网友:
赞同不过问一下是从网絡插口击的吗?

网友:
换网卡和网桥就可以了

网友:
网卡烫手,说明网卡芯片被打坏是确定无疑了,雷击最容易受伤的就是网卡芯片和南桥了,所以一般开不了机,在拆掉网卡芯片后,最大的嫌疑就是桥了,上BGA吧~~

网友:
网卡  南桥 都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