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屏的测量

楼主(2011-06-28):
TTL屏接口描述:
  TTL信号是TFTLCD能识别的标准信号,后来用到的LVDSTMDS等信号,都是在它的基础上篇码得来的。由于TTL信号电平有3V左右,对于高速率、长距离的传输影响很大,且抗干扰能力较差,后来的LVDS接口有效的解决了这问题。只要是XGA以上的屏,一般都是采用LVDS的接口方式。
   早期的12″及以下的屏多是单6TTL接口。屏上的接针脚一般是41针和31针,分辩率是VGA640X480SVGA800X600)。12″的41针居多,分辨率是:800X600,小屏10″以下的是31针居多,分辨率是640X480
   6TTL信号线一共有22条,(最少的,电、地不计算)。分别为RGB三基色信号,二个HSVS行场同步信号。一个CK时钟信号。一个DE数据使能信号。其中RGB三基色信号根据屏的位数不同,有不同的数据线数,有6位和8位之分。其中6位屏的信号线是:R0~R5G0~G5B0~B58位屏的信号线是:R0~R7G0~G7B0~B7。三基色信号是颜色信号,错位会使颜色混乱,另外4条(HSVSDE CK)是控制信号,接错会是屏不亮。无法正常显示。
   有关概念:
   HSYNC    行同步信号
   VSYNC    场同步信号
   DEDATE  ENABLE)数据使能信号。确定有效的信号显示区域,去掉无用的信号。
   DEHSVS的区别:DE>HS\VS,有DE。可以不用HSVS
   HT  TO  ALL   2HSYNC之间的CLK
   VT  TO  ALL   2VSYNC之间HSYNC的数量。叫VT  TO  ALL
   RGB  31是一个像素,横向、纵向排列布满液晶屏。
测试单6位、单8位的TTL屏,可以看出CLKDE信号旁边各有2条地线。HSVS信号是在一起的。电源(VCC)肯定连接保险管。地(GND)是最好测量的。
最后是RGB信号。每组RGB要么是一起出现。
如:GNDR0~R5GNDGNDGNDG0~G5GNDGNDGNDB0~B5GND
要么就是中间断开:
如:GNDGNDGNDR0~R2GNDR3~R5GNDGNDGND
在实际配屏过程中。除了现成的已知的屏,通过测量,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其它屏的接口定义,另外通过测量地和电源,可以估测出其他4个信号DECLKHSVS的信号位置,和屏上的RGB信号分布情况。
配屏改线过程中,注意屏的高位(MSB)与低位(LSB),原则是从高位往低位接。不够,丢掉低位。如:屏的R0~R5是对应接驱动板的R2~R7
TTL的屏中有不是标准接口的屏,这类屏给配屏带来一些困难,但接口定义也是按上述原则分布的,改线时要对屏的定义进行猜测。最好是有屏的现成的定义文件。
还有40P50P60P70P80P的扣巢的屏。这类屏一般用现有的驱屏线。
****************配屏原则:连线使用前,确保知道电源、地没有接错****************
下面是几个不同TTL类行的标准屏的定义描述:

网友:
41扣单6位TTL屏描述:A。B类

A类如:
NEC:NL6448AC33-13   NL6448AC33-21   NL8060AC26-04  NL8060BC26-17
NL8060BC29-01  NL8060BC31-01   NL8060BC31-02  NL8060BC31-09
FUJITSU:NA19016-C301、NA19017-C001、NA19017-C101、NA19017-C405、NA19018-C751
三星:LT12S1-105、LT12S1-153、LT12S5-105、LT12SS-105、LT12SL-105
LG:LP12S1、LP12S2、LP12SB、LP12SL、LP12SP、IBM:73H7060、73H7404
日立:TX29D14、TX30D01、TX31D21、TX31D24、TX31D25、TX31D27 、TX31D30
现代:HT12S11、HTM121S631、HT12S12-100  松下:MEDTCB08QAF
SHARP:LQ11S44、LQ12S31、LQ12S41、LQ12S08、LQ12S56、LQ121S1DG11

网友:
B类如:
三菱:AA10SB6C-ADFD、AA11SB6C-ADFD、AA12SB6C-ADFD
SHARP:LQ9PS01、LQ10DS01、LQ10DS01T、LQ10DS05、LQ10PS2G、LQ11DS01
LQ11DS03、LQ11DS11、LQ11S30、LQ11S353、LQ11DS41、LQ12S01、
LQ121S1、LQ121S1DG31
东芝:LTM10C011S、LTM10C038
NEC: NL8060BC29-06      三星:  LT104S4-151

31扣单6位TTL屏描述:A类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1        GND        12        GND        23        B3
2        CLK        13        G0        24        B4
3        HSYNC        14        G1        25        B5
4        VSYNC        15        G2        26        GND
5        GND        16        G3        27        DE
6        R0        17        G4        28        VCC
7        R1        18        G5        29        VCC
8        R2        19        GND        30        NC
9        R3        20        B0        31        NC
10        R4        21        B1
11        R5        22        B2
典型屏举例:SHARP:LQ64P311、LQ10D321、LQ10D346、LQ10D361、LQ10D367
NEC:NL6448AC20-06、NL6448AC33-18、NL6448AC33-24
PVT:PD104V1T1       三菱:AA10AV6C-ADDD
三星:LT104V3-101、LT104V4-101、LT104V4-102

31扣单6位TTL屏描述:B类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1        GND        12        G0        23        B1
2        CLK        13        G1        24        B2
3        GND        14        G2        25        GND
4        R0        15        GND        26        B3
5        R1        16        G3        27        B4
6        R2        17        G4        28        B5
7        GND        18        G5        29        GND
8        R3        19        GND        30        VCC
9        R4        20        DE        31        VCC
10        R5        21        GND
11        GND        22        B0

典型屏举例:松下:MEDTBC05QAF、MEDTBC06QBF
东芝:LTM10C011D、LTM10C021、LTM10C035K、LTM10C039、LTM10C042
LTM10C0209A、LTM10C209F、LTM10C273

网友:
30P单排单6位TTL屏描述: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1        GND        11        R5        21        B1
2        CLK        12        GND        22        B2
3                13        G0        23        B3
4                14        G1        24        B4
5        GND        15        G2        25        B5
6        R0        16        G3        26        DE
7        R1        17        G4        27        GND
8        R2        18        G5        28        VCC
9        R3        19        GND        29        VCC
10        R4        20        B0        30        GND
典型屏举例:
LTM12C275C、LTM12C263

60扣双6位TTL屏描述: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引脚号        定义
1        GND        21        BA5        41        BB4
2        RA0        22        GND        42        BB5
3        RA1        23        RB0        43        GND
4        RA2        24        RB1        44        GND
5        RA3        25        RB2        45        GND
6        RA4        26        RB3        46        VSYNC
7        RA5        27        RB4        47        HSYNC
8        GND        28        RB5        48        DE
9        GA0        29        GND        49        GND
10        GA1        30        GB0        50        GND
11        GA2        31        GB1        51        CLKB
12        GA3        32        GB2        52        CLKA
13        GA4        33        GB3        53        GND
14        GA5        34        GB4        54        GND
15        GND        35        GB5        55        NC
16        BA0        36        GND        56        RFS(MODE)
17        BA1        37        BB0        57        VCC
18        BA2        38        BB1        58        VCC
19        BA3        39        BB2        59        VCC
20        BA4        40        BB3        60        VCC
典型屏举例:
LG:LM150X05-A3   3.3V

网友:
乐华驱动板        鼎科驱动板
1        LVDS-VDD        Power        1        D-SHCLK        PCLK
2        LCD-VDD        Power        2        D-DE        PENAB
3        LCD-VDD        Power        3        GND
4        LCD-VDD        Power        4        VSYNC
5        GND        Ground        5        R7
6        GND        Ground        6        HSYNC
7         D-VSYNC        O        7        R5
8        GND        Ground        8        R6
9         D-HSYNC        O        9        R3
10        GND        Ground        10        R4
11        D-DE        O        11        R1
12        GND        Ground        12        R2
13        RA0        O        13        GND
14        RA1        O        14        R0
15        RA2        O        15        GND
16        RA3        O        16        G7
17        RA4        O        17        G6
18        RA5        O        18        G5
19        RA6        O        19        G4
20        RA7        O        20        G3
21        GND        Ground        21        G2
22        GA0        O        22        G1
23        GA1        O        23        G0
24        GA2        O        24        B7
25        GA3        O        25        B6
26        GA4        O        26        B5
27        GA5        O        27        B4
28        GA6        O        28        B3
29        GA7        O        29        B2
30        GND        Ground        30        B1
31        BA0        O        31        GND
32        BA1        O        32        BO
33        BA2        O        33        VCC
34        BA3        O        34        VCC
35        BA4        O        35        VCC
36        BA5        O        36        GND
37        BA6        O
38        BA7        O
39        GND        Ground
40         D-SHCLK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