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主板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1-06-28):
华硕P5AD2-E主板,925x芯片,类似于915的
cpu是P4 2.66
电脑搬动了一下,就不开机
打开机箱,每次插电,按电源钮,cpu风扇和电源风扇会动一下,按第二下就没反应,诊断卡也只是闪一下
拔掉p4的那个4针电源,按电源钮可以开机,但是显示器无任何反应,诊断卡不显示任何码
换电源也是如此
把显卡内存全拔掉也是上述症状,无报警,期间把bios放电清空,也是一样
最后把cpu取出,带4针电源可以开机,诊断卡不跑码
求教,这是主板哪里坏了,?

网友:
这现象12V对地短路.你还个 cpu试试

网友:
测下上下管

网友:
cpu供电的上管击穿了 ,看一下,上管哪个坏了,换一下,就ok了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的上下管,没错的话就是这里的问题啊

网友:
CPU的供电 MOS管有击穿的..用表的一脚搭在大头D极.别外一脚分别测G极和S极..如果都通就是它坏了..

网友:
MOS管坏掉了

网友:
CPU12V供电短路了,量一下供电上下管看有无击穿。。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VCORE的场管或芯片

网友:
明显是12V短路了    吹掉mos看看吧

网友:
你用电流表加到12V,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12V短路。。。不要相信二楼的。短路的板子不要换CPU。。。容易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