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试机装COM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6-28):
一台试主板拿来问题是难侨坏掉,换后发现有个奇怪问题就是每次装上COMS电池就跑D0不走了,拿掉电池就一切正常,进系统试过声音网卡等都没问题,可就是不能装电池(桥确定是好的)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CMOS电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看 CMOS 电路 可能是哪里短路了 在问一下 没电池 能触发吗 还是要短接!

网友:
可以触发,进系统什么都没问题,就是不能装电池,装上就跑d0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好修,只是CMOS电路部分故障,可以根据线路图一段一段的检测,应该是哪边有器件短路导致

网友:
沿着电池的走向查下去,看是不是铁片电容漏电啊

网友:
{:4_113:都是高手啊

网友:
电池过一个二极管直接进了南桥了,还有什么线路可查的

网友:
试试对比看一下装电池前后bios供电脚电压

网友:
楼主,你明天去加焊一下难侨吧,不行就再换一个

网友:
电池不会只过二极管到南桥的。。。。跑线没跑完吧。。。

网友:
查VCCRTC,,和RTCRST,,,

网友:
明显短路啊 查查

网友:
哪不放就这样用了吧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部分故障,跑下线应该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