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IC780M-MA 前后没音?会有那些情况倒置的啊?

楼主(2011-06-28):
此板是网吧专用版,声卡驱动正常,右下角有小喇叭。但就是前后没音。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吗?大家帮忙看下了。顺便给说有都有什么样的可能引起的呢?不要拍砖啊。问题虽然简单了点,可是这里我想应该也有可供大家学习参考之处吧。请大家畅所语言!大早上的冒昧了啊!!!

网友:
把前置的线拔了 ,用两个跳线试试看..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更新一下声卡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更新一下声卡驱动

这是最简的方法,已经做过了。

网友:
前后都没声音?如果驱动正常,那个前置的线也插了的话,不响,那么就是声卡坏了,换个一样的型号上去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最简的方法,已经做过了。

有的主板需要有回路才会工作啊 就是要插跳线或插上前置面板线,我怀疑你的前置线坏了 所以叫你试下用跳线咯.还不行可以考虑芯片坏了,换个试试吧..也就几分钟的事..哥们你还是正式维客呢,你都擅长什么啊....经常看见你发贴.....

网友:
我把主板拆下来仔细看了下:个人觉得会不会各它旁边的FB、电容、电阻、有关系啊。还有就是那个RTL811C 、25.00H9D也有可能倒置出此问题呢?下面是此主板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主板需要有回路才会工作啊 就是要插跳线或插上前置面板线,我怀疑你的前置线坏了 所以叫你试下用跳线 ...

会的倒不少,但是都不精啊。所以说见笑了啊?

网友:
换声卡时钟与座。OK了。不过谢谢大家的帮忙分析!

网友D:
RTL811C  这个不是网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L811C  这个不是网卡么`?

你说对了,确实不是网卡

网友E:
楼主你换的那个时钟   和座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换的那个时钟   和座啊 ??????

就声卡的的插孔座啊和RTL811C 声卡时钟啊。怎么了不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声卡的的插孔座啊和RTL811C 声卡时钟啊。怎么了不对吗?

哦   呵呵  没什么!

网友F:
什么板,什么声卡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哦   呵呵  没什么!

你笑什么啊。不就是把网卡时钟芯片当声卡了吧?这也值得笑啊。我说错了,你可能纠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板,什么声卡芯片?

ESC IC780主板,ALC658声卡芯片啊。咋了啊??

网友:
板子上的那个音频插孔是蛮容易坏,我刚遇到的时候也傻了,插都能插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笑什么啊。不就是把网卡时钟芯片当声卡了吧?这也值得笑啊。我说错了,你可能纠正啊,

不是啊!  我   没见过那样的   声卡  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