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主板元件印刷标识如何知道元件型号及代换关系(不看电路图)

楼主(2011-06-28):
在没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只有主板元件表面印刷的标识,如何知道元件型号及代换关系,比如:在HP 8230主板上有一个5脚线性稳压芯片,表面上有L2AA的标识,通过什么方法可以确定这个元件的型号,引脚定义,及代换元件?
如果在其他板子上找一个同样引脚数,外观一样的线性稳压芯片,但表面印刷型号不一样,可不可以代换?比如,用LBAA来代换L2AA?

网友:
晕。肯定不行撒。除了你都记得各引脚定义。。先把2个引脚定义找到了,看能代换不,不能直接带的可以改线代换!!

网友:
不行啊 代换要小心 别把故障扩大了 就惨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意识到不行了,还需通过查找代换的原则来更换,谢谢。

网友:
笔记本还是按原型号的换好,以免扩大故障,有些故障或许是致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