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上电时序

楼主(2011-06-28):
请各位大虾发一下X31上电时序,谢谢、、、、、急用、、、、、

网友:
你可以下一个图纸,里面有介绍的````

网友:
键盘开机信号pwrswitch---送到PMH4的32脚及 PWRSW信号到 H8---H8发出PWRSW_H8信号到南桥---南桥输出SLP-S1、S3、S4经PMH4----H8---再输出MAINOFF信号---PMH4---输出VAUXON、PWRON等信号开启各组电压,PMH4最后输出VCPU-CORE-ON信号---CPU供电芯片输出VR_PWRGD信号到南桥---发出PCI复位信号给北桥MINIPCI等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ibm x31.part1.rar

ibm x31.part2.rar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傅了

网友:
各位大师傅,今天终于把各静态电压都修出来了,但待机只有0。01而且还不触发,请问一下大虾们是不是哪里不正常哟,但图纸上该出来的静态电压都出来了,郁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