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用几小时后蓝屏

楼主(2011-06-28):
jw199a      hannstar用几小时后蓝屏,高手请进,是电源高压驱动一一体版

网友:
请检查显卡及散热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应该是集显的吧,先检查一下散热状况

网友:
蓝屏与显示器有啥干糸?

网友:
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呵呵,支持4楼。
蓝屏与显示器有啥干糸?

网友:
换一个硬盘或者内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