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照相机拍摄很模糊

楼主(2011-06-28):
昨天接到一个索尼照相机开机都是正常的  但是拍摄很模糊 有点看不太清晰事物! 无论怎么调试都是一样!  我就把镜头拆下来发现没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CCD坏了。。。。。

网友:
上图,无图不真像

网友:
好像是你说的意思   具体点吗?

网友:
你拍张照片放上来看看

网友:
看看故障现象

网友:
船图片啊 有图片更直观点

网友:
机器给人家了!人家说镜头坏了不修了 太贵了!。。就好像你眼睛近视 没有带眼镜的样子...

网友:
很可能是相机摔过了!下次在说明故障的同时也要把引起故障的原因讲清楚!!应该是相机被摔过后引起的对焦模糊,如果修好后还不能排除故障,哪就需要用软件进行调整!

网友:
唉  不知道  软件不会!  刚学的  怎么都不理解 !  我只会拆  和装

网友:
  上个图棒你分析下   可能是没条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