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装系统碰到的

楼主(2011-06-28):
前天给一台联想的笔记本装XP系统(他机子预装的win7),一开始以为很简单的进pe,然后一键恢复到c盘就完了,结果死活装不上。结果一打开我的电脑,c盘才200M这么大点,肯定装不上嘞,仔细找找,原来系统在d盘放着,好吧用ghost装到D盘去,重启蓝屏,进bios发现硬盘模式是achi的,改成ide的还是进不去,又进pe用DG激活D盘,终于装完了。昨天又碰到一个hp机子,c盘200m,果断跟客户商量重新分了硬盘,系统一路装下来,没有碰到问题。
这两台机子的c盘都只有100-200M,这然我很奇怪,问师傅说是品牌机有这种情况,c盘是隐藏分区,但是pe下能看见。现在我就想问下品牌机为啥这么分出一个这么小的c盘,系统要装在d盘?求解惑

网友(2012-01-10):
哎,正版系统都是纯净版安装的,那100M或者200M的隐藏分区是用来给WIN7引导启动用的,不信你可以用纯净版的WIN光盘给机器分下区你就看到了,自动分出来个100M的分区,WIN7改XP如果有隐藏分区就得全格了做,要不就蓝

网友A(2011-06-28):
那100M是个隐藏分区,联想的机器都带有一键还原功能,100M的隐藏分区是系统的备份!可以还原到出厂时预装的系统!

网友:
隐藏分区,品牌机好多都这样,干掉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都是这样的,系统不好装啊

网友B:
100M放不下系统的整个备份吧。。。还有hp的机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M全盘的不能放下才怪,刚出厂的时候最多给你个
系统

什么系统?

网友:
那是自带的一键还原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放不下系统的整个备份吧。。。还有hp的机子呢?

HP的机子也是一个道理。
这100M是系统预留的,用来恢复出厂系统的,另外还有一个大概几G的隐藏分区,是出厂时的备份系统!

网友:
恩,现在的品牌机器可麻烦了

网友:
联想默认三个区:  第一个似乎意见还原软件所在,第二个分区是所谓的C盘,第三个分区是系统备份.

网友:
好多新电脑都有快捷键,一键还原。

网友D:
品牌机有的最好不要把隐藏分区删除,会少一些功能的
而且隐藏分区一般是预装系统的备份

网友:
系统还原的引导区啊还原的软件在里面呢

网友:
用GHOST恢复就行了

网友:
有的是实现一键还原的,由于被保护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看不到的,在pe下就可以的!品牌机做这些是正常的

网友:
那个不是系统吧,只是一键还原.例如开机直接按F11就自动还原的

网友:
联想等几个品牌的机器带有还原功能,更换系统要把原分区重新划分后再安装,联想的机器出厂预装的系统分区不太合理,像500G的硬盘,系统盘通常是50G,资料盘就是450G,实际容量没有那么大在这里只是说明一下分区情况。

网友:
这是品牌机设置的工具分区,通常用来保存专用工具和系统激活信息的空间,如果不带原版系统直接干掉重新分区,系统自带的恢复分区一般都10多个G,重做系统之前多看看。

网友:
都是些什么人,那100M是win7的系统引导分区,d:盘是系统分区,和xp不一样的

网友:
关于WIN7为什么要分一个100至200M的分区在系统分区的前面,大家百度一下不就明白了,见着大神了我都。

网友(点评):
偶忘了还有度娘这般的存在,该死啊。。。。。。

网友:
  很迷惑  楼主 能在说得清楚点吗

网友(2011-12-22):
用安装版系统盘

网友:
品牌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

网友:
领教了  有见识了 点

网友E:
晕 系统备份一百兆怎么够用呢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 系统备份一百兆怎么够用呢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你这样说只能说明你不懂什么叫品牌机的预留分区,这100M是系统预留的,用来引导恢复出厂系统的,另外还有一个大概几G的隐藏分区,是出厂时的备份系统!没看明白就不要乱说!

网友:
应该是系统备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品牌机有的最好不要把隐藏分区删除,会少一些功能的
而且隐藏分区一般是预装系统的备份

那些东西都没有用的, 尤其是联想原装win7,,他的原装插件很多,是机器反应很慢,做好是直接干掉,从新装个

网友:
没事别装xp了自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100M是个隐藏分区,联想的机器都带有一键还原功能,100M的隐藏分区是系统的备份!可以还原到出厂时预装的系 ...

100M 能恢复系统。。 那个是win7的启动区 要不你看下安装xp的品牌机 看看有没有这个分区  恢复系统的隐藏分区一般都在最后的  一般都要有几个G

网友:
很多品牌机装系统时,前面会有100M左右是放恢复工具和文件的。不管XP和WIN7,大部分品牌机在C盘前面都有一个100M左右,在装WIN7的时候,会默认在前面加100M左右。再装系统时直接重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品牌的都是有隐藏分区的,不过那个也没什么用。

网友:
那200M空间应该不是什么恢复软件和随机软件。那是在WIN7下分区自动产生的一个系统缓存区.这样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系统引导分区,另外对于需要使用Bitlocker驱动器加密功能的用户来说,今后无需对硬盘结构进行重新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