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不开机83627EHG68脚无跳变!

楼主(2011-06-28):
主板是华擎 ALive6G-VSTA
刚开始是跑D4后来测着测着就不上电了!测83627EHG的68为底电平,点开机键没跳变!把I/O拆了还是无跳变!这68脚到底是从桥过来的还是直接从开机线过来的?开桥却有3.3V!

补充内容 (2011-7-1 09:49):
板子被客户拿走了!没的修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跑一下开机键的线,一边到了74HCT140,一边到了桥!

网友:
开机脚到了74HC点开机键第7脚有跳变
I/O吹了68脚还是没跳变,但是跑68脚我跑不通!我晕了!
这是主板!

网友:
68PIN到开关排针,常态下为LOW;触发开关时为HIGH,可能开关针到68PIN有断路

网友:
测量一下那个门电路

网友:
68脚是接开关的 有可能间接接开关的,你不是说接74门吗.换下门试下呗..不行找个门的PDF研究下工作原理..

网友:
学习了/.,.......

跑车霝魂 -5 勿灌水

网友:
我想着也是那74HC的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
老大,华擎的板子是英特尔芯片组的,有的,开关针不到io的,是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正着跑不通那就反着跑,从绿线跑看IO是否参与开机

网友:
先换门电路,68是进67是出,这两个脚是个非门电路

网友:
开关不经I/O。。

网友:
查74门的脚位图看有有没有供电和正常工作,真值表对照一下就有结果了

网友:
估计又断线的吧 你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周围有碰掉件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