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 闪屏

楼主(2011-06-28):
这个查出来问题了是驱动板的是 不接VGA线 高压供电18V 一切正常 只要接上VGA线 高压供电一下升到23V 高压保护了 不亮了 像这个问题要怎么修呢 或是怎么改电路把电压降底 电压升高了 驱动板还可以正常工作。显示图像正常
闪屏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
给屏供电的十八那个芯片换掉试试。。。实在不行就换个5V驱动板 , 不呀接在18V上咯.

网友:
电路板上标明这个电压原来标准是多少伏,,

网友:
你直接换个驱动板试试就知道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更换个驱动板把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若确定了是驱动板的问题的话 查一下VGA芯片及周围元件

网友:
主要查供电,闪屏一般是高压供电不稳造成,驱动板造成闪屏的较少

网友:
闪屏大多都是高压板和灯管引起的,还没有见过驱动板引起的呢,修好了回复一下

网友:
高压包。灯管。电容。三极管c5707

网友:
你这个分明是电源不稳压的问题 查稳压电路取样反馈电路等与稳压有关的元件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