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下有图像一下没有,指示灯也跟着一闪一

楼主(2011-06-28):
RT显示器一下有图像一下没有,指示灯也跟着一闪一闪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用好的代换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怕是电源有问题.带不了负载

网友:
电源问题把

网友:
电源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办 问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