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显卡花屏,跑MATS得到报告,求前辈分析

楼主(2011-06-28):
9800GT(1G双面16片显存)花屏了,不能进入系统。
拆下散热开机,在进入WINDOWS时黑屏。再装上散热又好了。
花屏下进DOS运行MATS得到这样的报告
MATS version NO_VERSION_NUMBER.  This test may take a few minutes...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1687296            0      1687300            0
FBA[63:32]           0            0            0            4            0
FBB[31: 0]           0            4            0            0            0
FBB[63:32]           0            4            0            0            0
FBC[31: 0]           0           24            0            0            0
FBC[63:32]           0           28            0            0            0
FBD[31: 0]           0            8            0            0            0
FBD[63:32]           0            8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8 B01 B03 B05 B07 B08 B10 B12 B14 B17 B19 B21 B23 B24 B26 B28
   B30 B33 B35 B37 B39 B40 B42 B44 B46 B49 B51 B53 B55 B56 B58 B60
   B62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1 D03 D05 D07 D08 D10 D12 D14 D17 D19 D21 D23 D24 D26 D28
   D30 D33 D35 D37 D39 D40 D42 D44 D46 D49 D51 D53 D55 D56 D58 D60
   D62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A01 A03 A05 A07 A08 A10 A12 A14 A17 A19 A21 A23 A24 A26 A28 A30
   A33 A35 A37 A39 A40 A42 A44 A46 A49 A51 A53 A55 A56 A58 A60 A62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74676
Unknown Error Count: 0

麻烦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是竖条花的。上面的数据是MBTEST -C 10 的结果。
没带参数的话,得到很多数据: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A01           0           0           1           0           0
A03           0           0           1           0           0
。。。。。。。。。
A28      421824           0      421824           0           0
A28      421824           0      421824           0           0
A28      421824           0      421824           0           0
A28      421824           0      421824           0           0

A30           0           0           1           0           0
A33           0           0           1           0           0
。。。。。。。。。
D62           2           0           0           0           0

数据很多,省略绝大相同的部分
中间红色字体和其它数据不一样的,
能否就此分辨出是哪一片显存坏了或是虚焊呢?

网友:
A B C D 通道都出错。这类直接先干GPU再说。

网友:
楼上说得对,先加焊gpu和显存看看问题是否依旧,nvidia的卡虚焊真的很多

网友:
是这样子的?我还以为是哪一片或是几片的RAM焊接不良。
感谢LS2位大师指教!!

网友(2012-03-12):
结果呢结果呢~~

网友(2013-09-10):
我没有那种双面加温的焊台。
用850风枪吹了吹,还是老样子。
后来就扔角落里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