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了CPU的招

楼主(2011-06-28):
AMD的CPU容易坏,也算是平常的事了,这次却特别离谱,点亮后能正常使用一会,过会儿就花屏,有时会开不了机,诊断卡显示50,内存拔几次又好了,换了几根内存还是有这样的故障,最后换了主板才确定是CPU的问题,这个CPU型号AMD1150。看来以后对AMD的CPU要多考虑一下了。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AMD是这样的第一次能亮过个几天就又能用了 然后一关机就又不行了

网友:
呵呵CPU 就爱坏。50常见代码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AMD CPU的问题,跑C1,内存报警.换内存,换主板都不得,换CPU  正常,无语!!!!

网友:
我是不敢用AMD的U啦~~不稳定因素太多了~~不能只看表面的强大啊`最重要的是看心脏好不好~

网友:
U出问题很难一步确定出来,这个最烦了。以前弄这个几乎要一天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确定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等答案

网友:
呵呵.这个对于维修来说算是容易了的.楼主不要郁闷了.

网友:
估计CPU内部问题
以前遇到过一个类似的
解决方法
那风枪直接加热CPU散热罩,然后快速用酒精冷却试试
原理类似虚焊

网友:
CPU有这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