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B+用三天

楼主(2011-06-28):
高手不想看我啰嗦直接看最后。

6月26接同行一个F41本本,进水的,拆机被人洗过,小电池动过,其它没焊过,量量没有断路,上可调电源,0.03有点高,测B+7V左右,不正常,顺便测了一下3V,5V居然有电压.3V只有2点几V,5V也只有3V多点.看实地同学发过一个B+低的贴子.说是3V下管通了,可我这个没有通,后面有短路,B+到的地方很多啊因为进水的地方鼠标下面,先断开PL6,好了,B+现在17V多点,好像正常了,看来待机芯片坏了,换一个上去,哇居然没电流了,对了,L6还没焊上
焊好
. 插电还是以003测B+还是那个7V电压, PD2电压正常。PQ1的1脚和3脚,都是7V。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还是返回去重量来吧!进水的地方正是B+出来的地方,先把脚坏的全部换掉,两个LM393换掉,用饼哥教的方法把那些三极管和MOS管全部测一次没发现有坏的,商场播“萨克斯回家,”走了,第二天来洗洗干净。插电看看还是那样,新手,不知道怎么弄,到基地看相关B+的贴子,发现别人出问题的地方拿到我这里全是正常的,先放着,下午又来一F41说是不能上网找不到硬件,正好对比着修,拆机因为这个待机正常于是把这两台的的PL6都短开,量电压发现稳压二极管的1脚没有电压, 看来找到问题这里没有电压我也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还没有学信号,后面那个,看着像是ACIN或是PACIN拉低了,其实是PR19变大了,换了一个有电压了4V多,顺便测测其它的电阻,板子上面没法测,我全取了下来,一个一个测,又发现一个坏的, PR10是一个84。5K的电阻,找半天没有,找到一个50K的,上去,好了,待机出来了。3V。5V正常了。这两个电阻坏会影响B+电压供电不足吗?

接下来上CPU内存开机,哇还不行,电流0.9掉0.4然后关机.疯呀本来新手,什么也不懂玩我啊,又是下午了,浪费一天,晚上回家听陈老师讲课,关于PG信号多讲了20分钟,我也在想这个本是不是南桥有什么信号不足然后掉电啊,就开始找什么复位了,(根本不懂信号) 这两个大概是传说中的复位信号.找到量量有电压,3.3V.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另一块板子也有这样的电压,算是正常吧,
再通电试,电流还是那样,掉了我开了,掉了我再开,不停的开,过一大概5分钟,CPU烫的厉害,说明已经工作了,但是另一个F41开机CPU也没有那么烫,难到坏的?INTER坏的少吧,抱着侥幸心理试试吧。换另外一块CPU电压跳变,上屏亮了,哇还真是U坏了。修的真累啊,

总结一下上面的,简单说有两个电阻,一个CPU。PR9     PR10    T2330。这两个坏也会影响B+为什么断开L6就正常了呢?

补充内容 (2011-6-29 13:53):
里面有一个PR9打成PR19了。

网友(点评):
靠没看清。。就看到个菜鸟修B

网友A:
重点看看仁宝的点火回路,你现在修的故障就是这块的.还要详细了解一下上电时序.

网友:
还行,挺好的,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我晕,评分评错了。。。。

网友:
你运气太好了,我手上一台海尔A630的 仁宝的,拿到手都不知道几修了,初步目测掉了10个小件!~,准备建议换板了··

网友B:
原来没有PACIN的话,B+是没有负载能力,因为没有开启Q9  Q10   。ACOFF是谁发出来的?

网友B:
其实多做点好事,运气会好起来的。像饼哥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看仁宝的点火回路,你现在修的故障就是这块的.还要详细了解一下上电时序.

谢谢你提醒,又重看了一次,发现了新的知识。下次会写的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多做点好事,运气会好起来的。像饼哥那样。

   我这人就真没怎么做个坏事,在论坛里我都不灌水的,应该不是人品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没有PACIN的话,B+是没有负载能力,因为没有开启Q9  Q10   。ACOFF是谁发出来的?

ACOFF是由EC发送过来的。好像是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吧、 等高手来分解

网友(点评):
差不多,是适配器一个关闭信号,高电平有效。当插上适配器这个信号必须为低。

网友:
当EC待机电压正常后就会发出ACOFF 的低电平信号

网友:
INTEL的U坏的确实不多,楼主真是遇上了,不过不上U也会掉电,只是上电到掉电的时间应该不一样。

网友C:
是不是打错了  pr9打成pr1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打错了  pr9打成pr19了

就是,你真细心啊。现在改不了了。

网友C:
你后面知道为什么断开pl6  B+就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后面知道为什么断开pl6  B+就正常了吗

因为那个B+只是一个试探加电,还没有能带负载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