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第一次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1-06-28):
学习笔记本维修已经有两个多月,课程也学的差不多了。师傅拿了块T40的废板给我练练手,虽是废板但样子看上去还好,没什么掉件。观看了板子,没有异常。接着上电,电流上到0.20A马上掉电,想想这可能是电压不正常。在上电的瞬间,测各组供电电路的电感。终于发现L15电感没有电压,于是先测上下管集成在一个芯片上的Q51的G极电压,发现没有信号,这可能是电源芯片u30 max1845没工作或是损坏了。测供电脚V+,自举BST正常,再测开启脚ON2没电压,问题找到了,原来max1845没工作。接着跑线路ON2是PMH4送出的,中间接了个0欧电阻。测PMH4端有电压出来,那可能是传输有问题,测0欧电阻,无穷大,哈哈,就是它在搞怪了。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在上电,这次电流上到0.38左右又掉电了。用万用表测L15电压出来了。看来修好这组供电,但板还有问题。再找,又发现电感L11没电压出来。测上下管Q6的G极没驱动电压,又测电源芯片U29 max1845 (跟上面的芯片一样)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那可能是芯片坏了,找了个换上,上电,又是老样。接着把Q6拆了测板上的G极焊盘,发现有电压3.3V,那就是U29有正常工作,可能场管Q6坏了,找了个换上,晕,还是老样。没办法了,但还是要坚持,在掉电后测Q6的GS极间的电阻发现电阻先为1.8欧左右,过了30多秒后慢慢又上升了,最后又正常。这可能是某个电容不正常,找到与Q6的S极相连的电容C597,把它换了,上电,电流上到0.52A,又马上掉电。再测其它的供电电感都正常,加上CPU假负载,CPU电压出来了,终于不掉电了。看来供电是正常了,接着应该是时钟了,测晶振Y3,两端的电压一样都为1.39V,看来晶振没工作,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VDD,VDDA,参考电压REF,开启信号-pwr_dwn,-vtt_pg都正常,可能时钟芯片U2坏了,找了个换上,再测晶振Y3的两端发现一端为1.12V,另一端为1.69V,有电压差了,再用示波器测,有波形,时钟也正常了。最后测CPU的RST,正常为1.08V。看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由于没有CPU维修只能结束。这是我的第一维修经验,呵呵,希望看到的不要笑我。。。。

网友:
两个月就可以啊 ,,继续努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目前自学中

本人也目前在努力学习,才学了半个多月

网友:
比我学的快多了

网友:
大家一起加油!挣大钱。。。

网友:
两个月有这样的成绩,不错啊!

网友:
还是有专业点的师傅教学得快啊,

网友:
好学者才有竞争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  你们的进度都好快真让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