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通电后发出吱吱声,电压跳变

楼主(2011-06-28):
今天修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黑屏,柝机检测,发现电源板上整流桥,保险,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都已烧坏。都更换后,发现还是不行,通电后吱吱声电压跳变。由于换的电源芯片是拆机件,不放心,连换了三个,还是不行。不知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请同仁们指教。

网友:
    把那个电源部分的变压器给换了就行了。

网友:
我也怀疑过变压器,可是同型号的不好找,只好给客户换了个旧电路板。收费80同行

网友:
你看看次级整流管 最好取下来检查 我上次遇见一回

网友:
变压器把,看看大力波有没有坏

网友:
还有就是那种小电容也会引起

网友:
为什么不先把后极断开呢,先排除后级的问题,跳变一般是返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把光耦断开了。

1、最好不要采取为光耦方式,这电源处于失控状态。
2、除了常规的检查外,高压吸收(尖峰吸收)回路也应该检查一下。
3、要验证变压器有没有问题,可以用个电源模块来试。

网友:
次级有轻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