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5寸液晶开机一会没图像,求救

楼主(2011-06-28):
acer15寸液晶 刚换了灯管,接电脑,提示 “输入不支援” 接电视盒图像正常,无任何不正,但是过一分钟图像黑屏,指示灯绿,开关电源图像又正常,
请教是那儿问题,应该如何修
黑屏
电脑

网友:
自己顶啊,朋友们帮下啊,谢了,在线等

网友:
黑屏查高压呀

网友:
灯管换过了,那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查出是高压问题,着手加高压条,但是电源板上没得12V电压,测得电源板上有3.3V 5V 15.6V电压,帮我想想,应该如何接,谢了,手上的高压条是12V的

网友:
郁闷,就是用12V的高压板,装上吧,如果手上配件种类够,就修高压吧,一般也就是MOS管,变压器之类的坏

网友:
上面的电压是15.6V没得12V我只能从电源板上找到15.6V引出来接到高压条上,这样子行吗

网友:
我是怕的会使用不到一年就坏了

网友:
LZ看看有没暗屏哦

网友:
大多数高压板都支持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