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

楼主(2011-06-28):
   现在很多刚买的笔记本电脑要重装系统  为什么都装不上啊

网友:
LZ你能说具体一点吗 有一部分的笔记本 例如HP 有的就不能装XP

网友:
第一现在买家为了打价格战 。 系统是Linux !这个系统是免费的!

所以买的时候需要从新安装系统!至于为什么安装不上了 就不好说了。。。

网友:
不是不能装,是楼主方法不对,没有装不了得系统,如果装WIN7,直接安装就可以,估计你是用GHOST安装吧,WIN7的话还是老老实实慢装,多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装XP的话,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就可以了,如果HP等本子没法改,那就只能慢装了。Google一下,方法很多,不再累述。

网友:
如果是linux预装的那肯定得需要换成windows系统 苹果的最好别还

网友A:
5楼正解,大多需要把AHCI改成IDE模式,然后重新分区在GHOST  只是品牌的BIOS路径设计不一,查找方法不同

网友:
是楼主方法不对

网友:
领教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正解,大多需要把AHCI改成IDE模式,然后重新分区在GHOST  只是品牌的BIOS路径设计不一,查找方法不同

总结很到位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