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块板子的故障,多谢

楼主(2011-06-28):
配置:AMD TL56+C51+MCP51+G7600
现象:开机无显示,风扇转,用检测卡显示00
对策:初步怀疑是板子或CPU的故障,查遍所有电源3V,5V,11.5V,1.8V,VCPU-CORE的电压都有,板子上没有明显的损坏痕迹,5VDDM,3VDDM,DDR-0.9VDDM,VCPU-CORE都是由南桥给的开启信号产生,接下来就迷茫了,不知道查什么了?难道是CPU坏了?
请各位达人给点意见!多谢

网友:
看来没人 回应啊 。。。。

网友A:
多是CPU惹得祸,换个试试。

网友:
北桥故障也会

网友:
00,是CUP不开机,供电你查完了,接下来查时钟,复位,这些正常了才能跑马

网友:
北桥比较容易空焊,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是CPU惹得祸,换个试试。

换个U还是00,测下来CPU复位没有,估计是NB挂了

网友:
北桥可能没了

网友(2011-08-01):
建议先换个南桥试试吧。始终复位是传给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