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接光驱卡LOGO 奇怪故障

楼主(2011-06-28):
版号CW4,

原本的故障是花屏,大家都知道,这个是630显卡的通病,换了一个10年的631

由于外面有红胶,清理的时候有点不干净,所以取显卡的时候,把两个焊盘给拉起了。仔细处理以后,上新显卡后能点亮,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当所有东西都装到的时候,发现进不去系统,而拔掉光驱就好,能正常进系统。

BIOS正常,不卡机,也能识别到光驱,用光驱还能启动PE,装系统之类的

换了个版本的系统,换了硬盘,都无果。

IDERST# 5V。CDVCC 5V应该也正常,打接口的阻值,也没发现异常。

换过光驱,同样故障,原来这个光驱也是好的,只是花屏,不会卡LOGO。该板子,南桥和显卡离的有点距离,做BGA的时候应该不会有影响啊。

传输模式改成PIO解决问题。不解

网友A:
进安全模式 看光驱挂在哪个IDE通道(一般是次IDE通道),禁用  然后进系统把传输模式改为仅PIO 再启用。 再不行就装原版的系统

网友(点评):
在没看到你回复的时候,我已经用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改成PIO就可以了。万一客户以后自己装系统呢,怎么办?

网友:
这样你有修好过吗?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刘丽华 -10

网友:
问一下什么是PIO呀!很郁闷哦
都没有听过、、请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安全模式 看光驱挂在哪个IDE通道(一般是次IDE通道),禁用  然后进系统把传输模式改为仅PIO 再启用。 再 ...

这个PIO选项是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PIO选项是在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改吧?

是的 在属性选项里面

网友:
楼主有没有刷过BIOS,是不是BIOS检测不过光驱呀,这个我也只是猜测,请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在属性选项里面

朋友能否截张图过来。我在WIN7里面没看见。
还有既然在LOGO界面都挡住了、那怎样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