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灯管坏了

楼主(2011-06-28):
4灯的屏坏了一个灯管,亮一下就灭,不想换灯管,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都说把一灯管用电阻短接,不知道具体怎么做,有没有详细点的,我一菜鸟新手,希望高手指点,还有就是反馈电路怎么弄?急求!在线等....

网友:
不能用电阻的 可用2只2200P/2000V的高压电容(一般废旧电脑电源220V交流端有2只 用作交流高频干扰滤波的) 分别焊在高压板 上下各一灯管插座焊点上 代替一上一下两只灯管接入电路 剩下的两插座上分别插入一上一下两只好灯管就行了 不用动保护电路反馈电路 让它继续保护两只灯管 与四灯的区别是亮度降了点 整机功耗减少了20W

网友:
晕 还没学会维修 就要偷奸耍法  还怎么学维修。

网友:
不是偷奸耍法,多学点东东没坏处嘛,虽然这样的方法有点那什么,但一般情况还是走靠谱路线的......

网友:
上下各一灯管插座焊点上 代替一上一下两只灯管接入电路 剩下的两插座上分别插入一上一下两只好灯管就行了 不用动保护电路反馈电路 让它继续保护两只灯管 与四灯的区别是亮度降了点 整机功耗减少了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