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 不触发

楼主(2011-06-28):
机器有待机0.02 无+3VSUS +5VSUS  此机器是有TIE85IIE无开机芯片  先看看上电时序 当PS51020得到供电后会产生+5VA ,+3VA是通过SI9183DT《LDO》产生 查

了这一块都正常 往下找EC的共组条件供电芯片的 95PIN 16PIN34PIN都有电压 在下来就是CLK打32.768晶振都有波形 RESET 30PIN有3.5V电压呀正常 前面条件正常后   EC要产生VSUS_ON这个信号去开启+3VSUS +5VSUS  这个信号时有EC48PIN 产生的应该会有3.3V电压 我测了下没有电压产生 此时时候我把R3025拆下后测还是依旧  此时怀疑EC  正好手上有料板 取下换上后故障还是依旧   头大了后来把机器放下 修其他机器了 等过了一天来我 心里很郁闷后来把板子拿到手上看看由于换了EC后上面好多松香 我就用聂刮了一遍引脚 后来又加电待机不一样了为0.03了 我测了下EC 48PIN 有3.3V产生 接下来测+3VSUS +5VSUS  还是没产生  查PS51020 的9 10PIN   ENBL 这个信号
VSUS_ON到达Q8105A的2PIN  只要Q8105A导通后就会把Q8105B的G极拉低 VSUS_ON通过R8101  产生ENBL   测PS51020的 9 10 PIN 有3.3V  但是+3VSUS +5VSUS 还是没产生   此时考虑到更换51020更换后洗刷干净后 加电  自动加到到0.9  把内存 显卡板插上加电显示。本人不怎么会写  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没有3V 5V待机,应该接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控制信号了,为什么先换EC呢?

网友:
LZ换了EC焊膏没处理好导致VSUS ON信号没出了吧  这个本两个问题   EC  和待机芯片吧

网友:
华硕的那个ite的io好像很娇气,锡膏整不干净,还不开机!

网友:
思路很清晰、顶一下、

网友:
写的啥啊?不太清晰

网友A:
同意2楼的,应该是先查ENBL信号有没出来。

网友B:
楼主,EC的16PIN无3V 5V好象没有的,+3VS它是在EC信号都正常才有的吧

网友:
是因为ENBL 信号没出来    EC的供电和复位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但是ENBL信号还没出来  你说是不是EC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2楼的,应该是先查ENBL信号有没出来。

就是因为ENBL信号没出来才换了EC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EC的16PIN无3V 5V好象没有的,+3VS它是在EC信号都正常才有的吧

+3VS_EC  是给EC供电的   EC 供电都没出来怎么可能会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