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跑C1、11、12、13循环

楼主(2011-06-28):
梅捷主板跑C1、11、C1、12、C1、13循环,已测各类供电正常,内存数据线打阻值正常,怀疑BIOS(或数据)坏,但量小,无编程器。有师兄碰到过吗,指点一下。
花二
刷个BIOS应该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虚汗 或者内存槽有生锈

网友:
看一下显卡,和内存

网友:
我也怀疑是BIOS

网友:
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大哦,先刷吧

网友:
BIOS的问题大些
同意楼主:
3.0
dadabd
同意楼主:

网友:
希望楼主解决了发个贴子,我也有块N73G主板,返复重启,也跑码,等显示器显示能看到显卡的BIOS时又重启了!

网友:
bios,io也会引起

网友:
来自: 黑龙江
IO损坏 确实能产生这种故障

网友:
量小 可以买便宜的编程器哦 我都用便宜的编程器 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嘛还真不好确定..首先把显卡拿掉看还是不是这样..如果还是一样的就用手使劲压住桥看看能不能跑过..还是不行就多换几个CPU试试《我曾经就遇到过CPU不支持只能跑到C1的》试了都不行的话就只能拿到别的地方去刷个BIOS了

网友:
换一个好显卡,清洗一下显卡槽

网友:
只放cpu跑什么 再放上内存呢

网友:
内存。。。CPU。。。在就是桥了。。。

网友:
问题最终没有解决哈。因为板子旧,客户决定配新机了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个人觉得IO比BIOS的可能性还要大呢 建议先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