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屏线哪里有卖啊

楼主(2011-06-28):
通用的驱动板  30针插的

但是显示屏是LCD   40片插  奇怪了  都30片插这个是LCD40片插
哪里有这种线卖啊 ··原机的就是30转40片插的

网友:
显示器屏线另一头也是片插的吗?
如果不是,用原屏线直接插在通用板上不就行了
如果是,换成一头也是片插的通用板。

网友:
找个插口一样的!跳线就OK了..我没屏线就这么办

网友:
淘宝网上应当能找到,,

网友:
迅维网店里就有啊。用淘宝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光驱里可以拆出来

网友:
淘宝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