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580U,能刷winbond 25X16AVS1G吗?

楼主(2011-06-28):
西尔特580U,能刷winbond 25X16AVS1G吗?

我刷了几次都不行,我想问下编程

可以更新里面的程序的吗?请各位大哥帮想想办法.

网友A:
选择下面的那个型号

网友B:
你那个是BIOS是多少只引脚的,如果是8脚的就选这个没错。应该是可以的,先看看能不能把里资料读出来,读出来后保存起来.然后清除了,再刷。不行的话有可能是BIOS 坏了。

网友:
请问刷BIOS的机器叫什么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BIOS是多少只引脚的,如果是8脚的就选这个没错。应该是可以的,先看看能不能把里资料读出来,读出 ...

8#的。里面两个我都选了。都刷不了,

网友:
应该可以把选下面的应该可以刷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了 西尔特580U
偶也想买个  楼主买的多少钱啊

呵呵,我2010年 买的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下面的那个型号

两个都试过了,都不行,我晕了,,唉

网友:
换个座子吧,或许有发现

网友:
西尔特580U与500p那个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2010年 买的1500

这位仁兄  请问你那个带几个座啊

网友:
是不是数字输错了也,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去保修吧,我去年买的580u碰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保修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