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电池可开机,电源不能开机待机0.006像似无待机

楼主(2011-06-28):
接到一台IBM T60 的笔记本故障是这样的,电池能开机,电源不能开机,我的电源是四位数的,一插上电源待机就变成了0.006 如果是三位数的应该是没有待机!我看了一下有LENOVO 41A1240  TB62506FG  H8 这三个芯片,距离不是很远并且有焊过的痕迹,于是我加焊了一下,待机上来了,0.3一装上机,天呐。。。 又没有待机电压了。。搞死人了。。这种故障怎么去查询呢?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机也是这样用电池就可以开机,电源就开不了!

网友:
路过看看,很离奇的问题

网友:
IBM很多机子都是这样   怪的很

网友:
应该有断线跑路看看

网友:
修过一台T43的,一样的故障,做了下南桥就OK了

网友:
电源不开是保护隔离没过吗。。。

网友:
Q34 Q36什么情况,U61电压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