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CQ45加电不显示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6-28):
前天接一台HPCQ45笔记本电脑,顾客描述黑屏,接过机器接上可调电源,按下开关,电流一直在0.38左右徘徊。问题应该定位在主板上面了 于是一顿: ·#¥%¥#¥%¥#%·¥·,  然后顾客走了,拆机查看,板号la-4102p,赶紧找图纸。中华维修网打不开,没办法 求助群里的朋友弄到了 呵呵。根据唐学斌老师教我们的首先观察主板也无进水和烧毁的痕迹,静态测试各个关键测试点无异常。电流在0.38A 本人考虑硬启动未完成 。考虑供电方面,主要考虑CPU电路了 ,先测试CPUPG这个信号,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实测1.8V,呵呵大致问题已经抓到了,CPUPG信号ISL6262ACRZT_QFN48_7X7 的第1脚经过PR216由 +3VS上拉的,实测PR216良好,PR216的1脚电压也为1.8V,于是查找+3VS的来源看是不是它出问题了。  +3VS是+3VALW通过U33出来的,实测 +3VALW很标准的3.3V,然而通过U33后的+3VS只有1.8V了,U33是N沟道的MOS管,导通条件是高电平导通,测试其G极为0.8V,不正常。查看G极RUNON_3VS 电压来源,是B+经过电阻R649来的,B+是正常的电压,但是过了R649后,RUNON_3VS 电压不正常了只有0.8V了 难道是R649坏了?拿下来测量电阻是350K 正常。既然不是R649,那么问题应该在 Q34B 这里了 Q34 是个6条腿的双MOS管 N沟道的,导通条件是高电平导通,Q34B的G级是 SUSP控制的,继续追查SUSP     SUSP是否出高电平取决于SUSP
       SUSP#是由IO的116脚发出的,待机时 SUSP#是低电平 ,当按下开关, IO的116脚发出高电平, SUSP#出高电平把Q36B拉低,这样Q34B的G极也就是 SUSP 就是低电平了,这样Q34B就不导通了,RUNON_3VS 就正常了 实测 IO,Q36一切正常。奇怪了,难道是Q34坏了导致拉低了RUNON_3VS 电压,直接拆除Q34B 插上电源看看 ,待机0.1,测量RUNON_3VS为正常的19V了,刚好一为朋友有这个料板于是找一个良品的Q34换上,不然我还要搞两个小MOS管飞线了 呵呵,这个6脚的双MOS管还真难找,呵呵,换好后,接电测试,电流刷刷的上升,到1.1左右,哦,忘记装屏了。装屏测试,三次自检,哈哈,出LOGO了,考机一天了,非常稳定,今天交顾客使用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 学习了

网友:
我看了,还是有些不明白....
就慢慢学习吧.......

网友:
不是楼主思路,而是自己思路还没开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