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六脚电源管理芯片哪有卖的(新加图片)

楼主(2011-06-28):
最近遇到了4 、5个六脚电源管理芯片的板子,都没有办法,如63838p型号 有些看不太清 哪位师傅有高招的请说

网友:
确定是电源芯片吗,没见过啊

网友:
这是DELL电源芯片吧

网友:
方正的电源6脚的,,我也遇到两个最后后换班了

网友:
按功能脚来对照看是什么IC

网友:
这种一般淘宝上买的新电源用的都是这种芯片

网友:
一山寨液晶这个管子也爆了,  最后换板了

网友:
买不到就换板吧

网友:
我也见过的都是换板的多啊!可以去淘宝上看看去

网友:
l六条腿的管子。到旧板子上找吧,其实可以查查资料,找个能代换的型号

网友:
网上找,很全的。